谁给帮忙看下U13 的3脚跑到图纸那了

楼主(2010-11-22):
DELL D400  附图纸一份。U13发热。量U13输出脚电压不对。翘起第三脚输出是9V .不翘起是1.3V .想跑下U13 3脚的电路,只跑到一个电容和IO 上.请问大家帮给看看还跑到了那了?谢谢

网友:
这个图纸一找就不出来了吗?然后加电烧下就查出故障点了

网友:
图纸我也有。上边也附着呢,但是我找不出来。我只跑出一个IO 和一个电容。其它的看不明白。把U13的3脚翘起来加了一个3V电烧也没有烧出来.电流变化不明显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就是芯片带负载能力差。U13是个提供3。3伏的稳压芯片。先换输出的外接电容不行再换芯片

网友:
U13这个芯片已经换过了~

网友:
它到好多地方,肯定是负载拉底了

网友:
一路 过Q62
一路 过D53 R537 进U23( ICH4M-U)
一 过滤波电容BC287 进U38 (Macallen LPC47N254)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楼上你怎么看出进了南桥。还有Q62我怎么看半天没找到呢,可以给我个图。指点下吗?

网友:
自己要仔细点,不是谁都那么有空帮你看图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太感谢你了,是不是有很多人有时间的。 不过我还是在第一个图上没有看明白。怎么到了南桥了。 我只是估计到了南桥。呵呵。你能解释下吗?谢谢~

网友:
是不是太笨了~~郁闷~~修本不会看图。是刚开始学的~见谅。以前修一年多都是靠经验和感觉~~

网友:
你有电路图啊,自己仔细看看 就会明白的,相信自己,也只有自己能帮了自己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好我再看看~~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是我用铁刷子跑了半天的电路了。也没有找到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给你一个小提示。修本如果要有铜刷的话你就放弃吧。本本的主板都是多层的。很多都是刷不到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哦。难道我说我刷不到的原因就是他不在当前层。而是在里边那几层吗? 可是图上明明的那么多的二极管电阻。也不可能这些二极管放在里层呀》?

网友:
CTRL+F 输入 你要找的那个信号。然后看找到的那个信号右下角,通常都会有一些标识。你可以根据这些标识去判断,或者从本页图纸的其他地方对比着去看。
没有点位图,确实很难找到地方,有的时候连着的数字能差老鼻子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就比如说这个图CTRL+F 搜+3.3vRTC  总共能搜到3个。R536就是你所说的右下角。这个板子看似这么多连着的。我也是这么找的。但是这些电阻二极管一个都没有找到!~~~`

网友:
楼主看图纸多了就会明白的 RTC电压必须到南桥 要不然就没法保存时间 也没法开机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谢谢 只是想知道RTC是怎么跑到南桥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南桥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RTC供电  在rtc电压都无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开机的  话又说回来 rtc电压不就是给南桥供电的么

网友:
楼主···笔记本跑电路很难跑的····弄套点位图···后级有短路··自己点位图··看他连什么元器件·
·可以省点时间··效率要提高了

网友:
看看3脚的电压输出定义 用PDF的搜索功能 就可以知道去了哪些地方了啊

网友:
通过D53/D54  3.3VRTC和3VAWL转换成VCC_RTC给南桥供电,因为有二极管,所以你手刷子是没用的。

网友:
在图纸里找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