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ASUS的笔记本机器的数据恢复。

楼主(2010-11-22):
然后我把U盘插到ASUS的机器上帮他数据恢复500G的硬盘光扫描都要8个小时。(软件不是很好)于是我用了爱数精灵(DISKGEN)进行搜索分区凭着自己的感觉找到他的原来的分区表进行恢复。搜索分区到把整个硬盘的数据恢复出来只要2个小时(包括检查数据的完整性)而且这个搜索分区比较实用。不过有的时候恢复出来的分区是未格式化的。这样只能用数据恢复软件来恢复了。最后把他的文件给恢复出来了老板要了350块感觉我们现在的技术越来越不值钱了不过还好没有什么成本。。。。。

       小弟第一次些日志望大家多多包涵写的不好多多批评,我会改进的。小弟技术只会个皮毛而已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多跟大家学习学习的。谢谢!!!!

这个是DISKGEN 的图片

网友:
LZ没有说明客户原故障是什么,看意思可能是分区表出问题了。其实LZ犯了很大的错误,在做分区表之前应该先备份原有分区表的,也就是哪64字节的问题,备份也方便,万一用软件找不到,还可以恢复到以前,不会对数据二次的破坏。
如果用软件恢复分区表,建议使用易我分区,这个软件找分区比较强的。最好是学会文件系统,文件系统才是数据恢复的根本
努力加油,相信不久你会成为高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好啊谢谢你的提醒我去用一下看看因为DISKGEN我用的比较习惯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啊,其实我也备份过了。因为第一次发帖把这些关键的都漏掉了,不过我会改进的谢谢你的提醒。

网友:
350不便宜,你投资多少精力。这么个软件只要懂点基础的人都能操作。都是做维修的,就这个技术含量来讲350够多了。

网友:
你弄了2个小时?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软件操作熟练的话不超过5分钟

网友:
别人都说数据恢复的工作太容易了,让我这个研究者很伤心,好像会几个软件就大功告成,我太气愤了

网友(2010-12-30):
我也赞成5L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