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7300的显卡,先不是不亮,档显卡,

楼主(2010-11-22):
一7300的显卡,先不是不亮,档显卡,加焊后能过显卡了,也能听到嘀的一声,但没有图像显示,

网友:
可以刷下BIOS 不行重值,

网友:
没加焊好!哈哈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吧!!!

网友:
写BIOS试试

网友:
GPU 焊坏了

网友:
加焊了两次还是那样的

网友:
刷BIOS不行,重植GPU,没有搞掉小电容吧

网友:
查输出的门电路

网友:
你做了两次都是一样的话, 那是不是接触不好哦
  呵呵

网友:
可以查运放,看看反面有没有掉件

网友:
查一下RGB线路,打一下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