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6T 不开机奇怪问题 请修过的指教

楼主(2010-11-22):
接个ASUS本  A6T  拿来的时候就是有待机 不开机 说前几天换过开机键  拆开检查 开机键没有问题  3V  5V都有 没有开机电压 不过把U取下 在上去就可以开机 断电后 又和原来一样了 北桥加焊过了 还不行  没有思路了 请教了!

网友:
换块CPU试试

网友:
我刚看了论坛上发过的帖子 右下角有个红灯  待机0。05的时候他长亮     正常开机那红灯亮一下就灭了  请教高手给看看 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手下没有一样的U

网友:
没有你也得找啊,不换U你的思路不好往下发展

网友:
AMD的 U吧?这款机器最爱坏的是SIS北桥虚汗  CPU座虚汗 U坏 你自己看看一点一点排除把 先换U  之后就可以加焊北桥试一试

网友:
有假负载的话上假负载试试,也可以测测U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AMD的U容易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