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贴片电阻上面标注为“59X”,请问这个是多大的电阻 ...
一个贴片电阻上面标注为“59X”,请问这个是多大的电阻?

楼主(2010-11-22):
一个贴片电阻上面标注为“59X”,请问这个是多大的电阻?

网友:
精密电阻40.2Ω ±0.5%~1%

网友:
陆易河
的帖子
请问这个要怎么看啊?

网友:
陆易河
的帖子
这个标称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?还望不吝赐教。比如64C又是多少呢?

网友:
论坛上找找吧。应该有的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272
这个连接就很清楚了

网友:
陆易河
的帖子
谢谢了,

网友:
带x一般的是几十欧的吧。。。时钟ic附近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