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帮修改华硕FX5600显卡BIOS 显存 频率 减低60 核心减低60

楼主(2010-11-22):
             郁闷 的华硕V9560/TD(FX5600)  BIOS 已经备份出来 但是 用Nibitor 能读的出华硕FX5600 BIOS 但是不能读出显存及核心 频率 。显存 核心 频率 那2行 一片空白 驱动是装了~~。请高手帮修改下核心 及显存频率 统一降低60。谢谢

网友A:
我下来试了一下,你这个ASUS BIOS改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下来试了一下,你这个ASUS BIOS改不了

完了 又一个说改不了了~~~~莫非这个显卡 有什么特别么?

网友B:
-5分啊!由于不知道原来的频率,我将其改成了核心235,显存166(等效DDR333)。不保证100%成功,最好备多个PCI显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-5分啊!由于不知道原来的频率,我将其改成了核心235,显存166(等效DDR333)。不保证100%成功,最好备多个 ...

千言万语只有一个谢字 ~~~稍后我回复您成功与否,我也上一个图 给您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-5分啊!由于不知道原来的频率,我将其改成了核心235,显存166(等效DDR333)。不保证100%成功,最好备多个 ...

我已经上图了 您看看吧

网友:
试念才能得出真理。

网友:
改了但不保证100%行,核心265显存490。你也可以自打开HEXVIEW找到0x8568-0x8598这几段慢慢调。

网友:
找个别的5600 BIOS改好了在编程器写回去不就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