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W1000 高壓板燒了個不知名場管

楼主(2010-11-22):
請問有人知道華碩的 W1000 高壓板此位置的場管是什麼型號的嗎??
就筆電修好了,但高壓板接頭在安裝時沒注意兩根腳短到,結果就把高壓板給燒了個場管
因手邊沒圖因此不知如何查起,只有場管上印著 12F

圖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二

圖三

圖一ASUS W1000 高壓板一角,此高壓線圈有兩個,因太長故只照一角
圖二 ASUS W1000 高壓板燒毀零件區近照
圖三 ASUS W1000 高壓板燒毀零件區燒斷線路,飛線處理 其1,2腳都有3V 3腳為接地端
各位先進同好如知悉此零件規格還請不吝告知,小弟在此先行拜謝  --> Orz     =^_^=

网友:
高压的数据非常少

网友:
使用通用的代换吧,省时省力

网友:
好久都没换过本本高压了

网友:
看起来是SOT——23的小场管,这种场管也就是正面往从左往右数,是G D S级,你说的3脚S级接地,电容是接地的吗?如果是这样的话,此场管就是起开关作用的,就是当G级有电压控制,D级导通到S级接地,那么D级电平就为低了,开关作用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對呀對呀,S級接地沒錯,那這場管在哪機子較易找到呢 ^_^.謝謝您了
手邊有的機板A6跟A3最多,但好像都沒看到哩,還真的要謝謝您告訴我,不然還真不知怎解決
今天實在找不到那零件,後用兩個通用高壓板接上,感謝 Serveridea77 及樓上網友們的熱心指導

祝各位日安,財進斗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