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30笔记本内存供电SC411的15脚没有EN/PSV信号电压

楼主(2010-11-22):
HP530笔记本内存供电SC411的15脚没有EN/PSV信号电压,这信号连接到SB,对地阻值是350,己经更换过SC411,能确定是南桥的问题吗?

网友A:
其它供电芯片工作正常吗??如果其它芯片工作正常的话应该就不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B:
如果有芯的话,还是先换一下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有芯的话,还是先换一下看看

SC411都换过啦,肯定不是SC411本身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它供电芯片工作正常吗??如果其它芯片工作正常的话应该就不是南桥的问题

这本子电池现在也是没充电,充电IC都换过了,还没有查到故障。

网友C:
slpl_s5#应该是两个地方发出的!!一个地方有问题都不正常的!!有没有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lpl_s5#应该是两个地方发出的!!一个地方有问题都不正常的!!有没有查了

发出是一个地方,接收有二个地方吧。Q22找不到在哪里。

网友:
是两个地方发出的会聚在一个地方!!一个在20页一个在33页,你查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