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8IG 1000MK 板子,卡机滴滴滴滴滴滴,

楼主(2010-11-22):
技嘉GA-8IG 1000MK 板子,卡机滴滴滴滴滴滴,连续的响,供电时钟都正常,请问那个spd那个信号在第几角老师?谢谢,麻烦给我图,哈哈
技嘉

网友:
开机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响,刚才说错了,不好意思哦

网友:
没过CPU,差供电

网友:
代码已经跑到c1了,滴滴滴滴的响,连续的,

网友:
BIOS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有电不嘛

网友:
显卡,内存有没插好,

网友:
很明显,内存没插好,或坏了,换条吧

网友:
内存有问题吧

网友:
内存是好的,内存供电正常,内存插槽也正常接触PCB板完好,

网友:
板子刚开始是南桥发热,测量桥1.5供电没有,只有0.8左右,,换上MOS管之后,就成这样的情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