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联想笔记本屏问题.

楼主(2010-11-22):
朋友一联想F41天逸,开机没显示,主机正常,屏幕要过几分钟才有显示。关机短时间内再开正常,不过隔得长时间后,问题还是要过几分钟才亮。

是那方面的问题啊,各们大侠。

网友:
是不是灯管年龄大了,反应慢了,换个试一下。

网友:
这款本84显卡爱坏。

网友:
有点像某个地方电容性能不良的现象。或者电容漏电

网友:
测测看是屏的电压上来的慢还是别的信号慢~开机灯管正常亮吗?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一下吧

网友:
屏有问题也有可能,测下屏接口电压和数据时钟线看哪个慢吧。是不是先暗屏呀?仔细看下。是不是背光开启的慢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问题,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