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了冰点还原的电脑,要怎么才可以卸载该软件

楼主(2010-11-22):
       装了冰点还原的电脑,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,要怎么才可以卸载该软件呢?
   请基地里面的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不错。收藏了

yzz163 -2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我就是用了这个方法,可是就是卸载不了

网友:
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软件,有一个工具先运行,然后再重新安装冰点还原,选择卸载就可以了

网友:
冰点没用过,以前搞还原精灵等改写MBR的程序,都是修复MBR就行了。如果它把分区表加密就不好办了 。

网友:
重新安装一次,然后选择删除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一,先禁用冰点
          A.把冰点的密码写在纸上,按组合键ctrl+AIt+shift+F6,系统会调出冰点的主程序界面,然后输入密码,点OK(这里如果不知道系统的密码可以试一下初始密码ndeer,如果不行按这个初始密码稍改动一下,如果要是还试不出的话,你就可以放弃在WINDOWS下卸载了),如果要是以前的前辈没改密码的话就恭喜你,可以进入下一步了!
          B.输入密码后把冰点软件暂时禁用重启(禁用后重启,重启后拖盘下会有一条不停闪烁带叉的熊)
步骤如下:输入密码后点OK,进入设置项Boot control,把默认的第一项Boot Frozen改选中第四项Boot Thewed(此项为禁用),然后点OK则为禁用冰点.

二.卸载冰点
          这一步要准备好冰点的原安装程序,或相同版本的冰点安装程序
重启后,直接运行安装程序,就会有一个卸载的选项,依次操作即可

网友:
在那台电脑 里找一下,一般都会有一个安装文件,重新运行,选择卸载,就可以了,

网友:
输入密码进入设置为开机不还原,然后重起计算机,再次运行冰点原版本安装包即可卸载

网友:
我用过6.61版本,按住SHIFT再双击冰点还原右下角的图标,解除保护后,重启电脑,再双击安装文件,就有个选择删除了

网友:
如果你不打算再用这冰点了.找个DOS启动的.光盘U盘都行.
fdisk /mbr清除冰点写在MBR的玩意就可以,注意这个命令只会消除当前C盘符的硬盘的MBR.如果U盘也认成C盘就清的U盘的

网友:
在装一次就可以了,反安装下

网友:
我记得官方是这么说的,没试过!看你这情况,估计是忘了密码,没密码可不好搞!

网友:
再安装一次,有提示卸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路过学习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

晴空流星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不管怎么样 是要知道密码的。 开机按HOME键吧。

网友:
要知道原密码才行啊。如果不知道不好卸载。不过感觉冰点不好用,我之前在网吧大面积安装,只要时间一改到2005年,冰点就失效了。从此我再没用过冰点。无论知不知道密码都可以用克隆硬盘的方法删除。不重装只有把他禁止反原的份,呵呵,只要改时间。还原精灵,硬盘还原卡,什么的都不行了,因为机器狗……

网友:
非常简单,重启MBR,然后直接删除冰点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