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打火

楼主(2010-11-22):
电源插上电源可以运转负载,就是里面有打火的现象?

网友:
检查220V交流滤波这部分电路,可能是CBB电容,压敏电容等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一般是高压部分才打火,查220V整流滤波和开关管。

网友:
别忘记了,还要检查PFC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