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修了好多能加电,但是不走码的没思路

楼主(2010-11-22):
本论坛发贴量很大,肯定有些高手。
有没有人出来讲一下,加电电流0.8A,没有跳变,不走码,而且电压全有机子怎么修,有没有一个检修思路流程呀?一直想学习一下!讲坛子里的高手出来详解一下吧!不胜感激!!!

昨天修了一台X41,就是开机直接到0.8A, 不走码,全部电都出来了,CPU做过,南桥FBM做过,故障不变,没思路。

今天又弄了一台R400,开机到1A,电流一点都不跳,CPU温度不高,全部电压都正常,BIOS重新刷了一个故障不变。同样没思路。

我看有人回我说看电流多大就说走到哪儿了,这样的说话我不太同意。我感觉还是看跳变次数比较准确些!

网友:
自己多看点PCI单步卡的资料

杨总有发MSI的单步资料

PCI單步卡使用說明(TL-22).rar

网友:
也可以搜索下杨总的帖子,应该还有那些单步卡的资料

想伸入的了解软启动之后的动作。看单步卡的资料是最好的了。

网友:
正在学习  是繁体  有点费眼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 高人指点一下才好

网友:
很多资料。最原始的还是英文的列。是繁体的讲究着看吧。

跟杨总搞好关系。找他老人家搞点寻址上的资料。还是很有帮助的。

网友:
想快点嘛,还真就需要找人教,自学不是不可以,但是走的歪路和浪费的时间会多很多,虽然这样,体会的深,或许有更好的收获。

网友:
还是需要有好的工具才可以的。比如ADS#的测量。就必须要有高端的示波器才可以捕捉到

网友:
多看下图纸和维修的书,一步一步查,对你有用的

网友:
请问,这个是单步的是台机的吧

网友:
像一些加电不走码的机子,一般都应该是软启动没有正常造成的,软启动信号太多,而且时序也很麻烦,这些信号好像是在有规律的转圈,有没有人出来说说这个圈子怎么转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