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拿块845G练手没修好,怪...

楼主(2010-11-22):
V星的845G, 不开机,查了一下各电感,正常..上电不跑码,(开机直接FF) CPU巨发热,一上电就不能碰. CPU座里面的小电感有1.72V 内存旁边管上有+5V +3.3V 但没有1.2V..
(另一块V星相似的845G CPU电感是1.4V左右 有1.2V)
不开机
cpu

网友:
排除短路,先修出电压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电压正常才会工作吗?

网友:
先把供电修出来

网友:
CPU供电了,没复位吧

网友:
电压修出来后自然就跑码了

网友:
先修供电, 然后 时钟 复位

网友:
先换个U试试,把供电搞了在说, 在说。。。

网友:
你试机上U不上风扇的?

网友:
上U试了,U没问题,,各路供电有 12V 5V 3.3V,时钟有出来,,就是CPU电感1.72V有点高,,V星专用芯片出来的一个管上没有1.2V电压 (另一块相似的V星有1.2V输出)

网友:
CPU供电过高,先把电压修出来再上U,当心把U烧坏

网友:
CPU边的管子有短路的

网友:
V星有装专用芯片的好象先修芯片吧

网友:
可定的从供电开始啊 一步一步来 啊

网友:
光看U了,但是你内存电压也不正常呀,

网友:
CPU还没挂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