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优派显示器灯一亮一灭

楼主(2010-11-22):
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很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,也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讲清楚大家才能帮你解决

网友:
就是指示灯一亮一灭

网友:
电源问题
电源滤波电容爆最常见

网友:
拆开看下
估计是电容坏了

网友:
看看你电源板   是不是好的     如是好的那就换个驱动板试试

网友:
指示灯的话,应该是供电有问题

网友:
说的不是很清楚,估计电源部分有坏,还有负载短路都会

网友:
电源问题大些,可能负载有过流或者短路状态

网友:
谢谢我检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