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蓝15液晶开机无显有时白屏有时显示好多条纹

楼主(2010-11-22):
新蓝15液晶开机无显有时白屏有时显示好多条纹,外接适配器的那种,请高手指点一下要怎么修

网友:
在线等哦,客户急等着呢,谢谢哦

网友:
机器拆开了没有

网友:
基本可以确定是屏线。

网友:
换根屏线不就行了

网友:
机器折了不是屏线的事呀,学有什么可能的故章点吗?谢谢各位哦

网友:
主要查屏线和屏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