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06S 核心供电线圈1阻值是否正常?

楼主(2010-11-22):
DELL PP06S   CPU核心供电线圈1欧阻值是否正常?CUP是BGA 封装上去的,请高手指教一下

网友:
是正常的。因为在测到的是CPU的对地阻抗。CPU对地阻抗很多高端的CPU都是在对地阻抗2欧左右

网友:
每个人的万用表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