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的盘做完系统后D.E.F无法打开,提示格式化

楼主(2010-11-22):
   今天早上,部队的朋友送来一块三星HD161HJ/CNG 160G硬盘,出问题的原因是重新安装了系统,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D.E.F其他三个分区无法正常打开,一双点就提示格式化,看属性为RAW,因为数据重要,所以我找了几款常用软件,但都无法找到数据,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中毒了.装个杀毒软件

网友:
恢复分区表

网友:
用winhex打开看一下是否是DBR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用易我分区修复一下分区引导看能不能解决

网友:
想你的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,你用爱数精灵(DISKGEN)中的搜索分区就可以将分区搜索出来了。看到文件在保存。。。。看你的运气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中毒了,数据不好找了

网友:
建议重新分区再装系统,当然前提是硬盘没重要东西

网友:
dbr损坏了,用wenhex写回来就好了

网友:
先备份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