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浪潮的显示器不接信号时显示蓝屏,并有回扫线,求高手解答

楼主(2010-11-22):
一台浪潮H770  BFM的CRT显示器,开始故障是偏色,并且多用一段时间过后屏幕会显示模糊,把那个显像管管座换了,不模糊了。
用万用表测量VGA线的各阻值,发现阻值不对就改了一根VGA线接上去,试机的时候发现不接信号屏幕会蓝屏,并有回扫线,接信号时蓝屏也会有回扫线。
    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那个部分出现了问题。

网友:
管座正常吗? 蓝枪是不是接地了。

网友:
管座不是原型号的,但都可以用的。以前我换过好多的,都没有出问题的

网友:
测一下蓝枪是否对地短路吧。

和你说了是管座的问题, 你测一下蓝枪的电压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线接错了,核对正确后就行了。

网友:
线是接对了的,原来是视放板上的一个色环电阻的阻值增大了引起的,换了那个电阻之后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