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A75电源不开机问题修复

楼主(2010-11-22):
昨天接一台东芝A75本子,此机为P4老机器。
故障:
用电池开机,亮机后一会掉电,而用电源则无法触发。一修机器,觉得问题不大。首先给客户说明主板问题,需拆机检测。拆出裸板后,接上可调电源,待机为0.04A,细听主板3,5V周围有“吱吱”的响声。总感觉哪漏电。直接给客户报完价格,客户办事,我开完单子修机器。
闲话少说,直接测量3,5V电感---没任何电压,一定是保护隔离出了问题,赶快查保护隔离电路,一路走来也没发现保护隔离问题在哪,17.8V也到了MAX1902的第22脚,迟疑片刻,弄了个1632换上去。故障如初。又接了电池,接电池就能触发开机,而且也没有那吱吱的响声了,3,5V很好,不关1902的事了,IO的可能性也不大啊,是不是电流弱导致?想到这我把可调电源电流调到最大(其实以前也是用的最的),电压弄到20V---标准适配器也就19V,还是一样,我再次量主供电,18.1V了,(不是修出来,这些数据我不可能记得的)看来这过来的19V有问题了,转移到电源口,打电感电压,发觉从保险过来的19V不实,一打保险的阻值,5欧,不信但我的表质量再差也不可能错好几个数。直接上烙铁拿下保险,用导线代之,插电源,呵,待机电流明显大了---0.06.按开关键触发开机。

网友:
我以前修过IBM的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存在的触发异常

也是由于保险的带负载能力不强导致的

网友:
楼主的修机思路很清晰,两下就搞定了佩服!!

网友:
保险的阻值变大了..

网友:
这类型的故障,修多啦电阻阻值变大,使输出的电压降低。

网友:
你捡到钱包了! 这种问题千年一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