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3N

楼主(2010-11-22):
三星713N17寸正屏,接上电跟VGA,基本就是黑屏,三秒左右会闪一下,,不认真看基本看不到他闪,屏经测过是好的。。电源输出13V ,5V但一接驱动板就把电压给拉高了,,13V就变成15V到17V之闪跳变,,请问一下,,这是驱动板那里的问题 呢,,好多小元件都换过啦。等待中

网友:
对视放板进行..电压测试..

网友:
不要说的那么抽像,,说的详细点好不

网友:
看不懂说什么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,负载能力不强,也有可能是5V有短路现象,5V短路会导致13V升高

网友:
先找个通用驱动板先确认一下是否是驱动板问题吧

网友:
今天这显示器修好了,,问题就是出在高压部份,有两个三极管烧了,,换了,OK,哈哈,今天的心情不错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