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有CPU供电再有时钟还是先有时钟再出CPU供电

楼主(2010-11-22):
有几块板,无CPU供电,PCI无时钟,14。318两脚有压差,1。35V,1。31V,不知道是先修CPU供电还是先修时钟?一块华硕,一块技加,一块翔升

网友:
先修cpu供电

网友:
肯定是先修供电啦先有供电,再有时钟,再有复位

网友:
据说有很多板是先出时钟,时钟正常后再出CPU供电

网友:
应该先修供电吧

网友:
先有供电的

网友:
第1修:供电
第2修:时钟
第3修:复位

网友:
供电、pg、时钟、复位按顺序来

网友:
如果945的板有部分是要上U才有复位的。

网友:
先修供电吧,

网友:
供电先修呀..

网友:
主板是先有了电压  在产生时钟。接着才有复位。

网友:
先有供电,再有时钟,再有复位,把供电修好了,往往问题,都解决了。。

网友:
CPU供电在时钟之前,修供电时,先查内存---桥---1。2V---CPU供电(英特尔芯片组),内存--桥---CPU---1。2V(AMD系列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