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LD2-SE 复位灯常亮

楼主(2010-11-22):
asus P5LD2-SE  各点电压、时钟正常,复位灯常亮跑00。IO换过、BIOS刷过、请教下一步思路!

网友:
00代表CPU不开机,看下CPU有复位没?再查各总线的二级管值,刷BIOS,第一次指点,别被误导,只做参考

网友:
加焊南桥吧

网友:
CPU不开机北桥概率大点

网友:
没复位,查南桥 有没有发出复位,如没有,就查VRM_PG 有没有发给南桥·时钟有没有到南桥·

网友:
请问你时钟是怎测呢??是用示波器吗??还是只量电压呢??

网友:
是各电压都正常吗?如果是VRM就会发放VRMPG到SB,SB发送CPUPG给CPU。。。时钟IC工作正常吗?如果是时间IC在收到VTTPG信号后会给各个设备提供时钟频率,包括SB。。SB再发出基本复位信号。。。

网友:
北桥空焊多点

网友:
先简单压下桥吧  ,如果压不出来就试试上面几位技人说的查电路吧

网友:
775的很多都是座子空焊的压一下看行不行

网友:
北桥  cpu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