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请教各位老师各位高手个问题?

楼主(2010-11-22):
怎么区分主板电压的前级和后级呢?就是哪个电压在哪个电压的前面先出来怎么判断呢?不看
的情况下(例如:cpu供电、南北桥供电、内存供电的电压从哪个先进来)请各位老师、高手赐教!(由于小弟理论不是很好,先谢谢了),
cpu
cpu供电

网友:
拿块板肯定得先测电压哦,哪个没有修哪个呗,先是CMOS 触发 南北桥 内存 CPU 时钟 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