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无钢网植珠怎么样固定锡珠!

楼主(2010-11-22):
偶是BGA新手,在迅维里买了一套钢网,不过有好多型号的没有,今天第一次值了个南桥,刮平芯片后,涂上BGA膏,一个珠一个珠的摆上去(没这个钢网)摆了一小时,热风枪打开,取掉风嘴,开的风量很小,刚加热一会儿,焊膏一融化,珠子全滚了,重新摆好,一加热又滚了,不加焊膏粘不住珠子,加了一融化就珠子乱滚,应该怎么办啊,请前辈们教下,谢啦!

网友(点评):
用上乘的BGA油,涂油不能太多,用手指头轻轻的摸一层,然后洒上去,花二十分钟摆好,当然,你的手有抖动的毛病速度会更快的。 吹珠的时候温度要低点,我是用大风筒吹,温度在五百度之间。

网友:
焊膏太多了,一点点就行了

网友:
焊膏多了,只要一点点就行

网友:
要涂很薄很薄知道不,风枪的风速调到最低

网友:
最好是用螺旋风枪,吹得比较均匀

网友:
如果加点锡膏就好了 助焊膏一点点就够

网友:
兄弟不如买那种可以直接加热的钢网,不会有珠子乱跑了,也不需要用吸锡线把焊盘清理平整(我就是这样做的)

网友:
风量跳到最小, 如果焊锡膏搞多了,先离远了吹一会

网友:
BGA上的锡要弄干净,最好是用吸锡线托平。刷少许助焊膏。融锡球时候风量尽量要小。

网友:
一个字  少 !!

网友:
明白了,小弟再试下。

网友:
我的操作是先涂助焊膏,然后用名片刮平,这样才均匀

网友:
风量还是大了吧,一般的风枪很难搞定的

网友:
那也不一定。用风枪也可以的,要看个人啦。还要多练

网友:
   风枪风速调到最小,然后少涂点焊膏,薄薄的,近乎看不见的一层最好!均匀的对着锡球吹就好了!

网友:
温度高,风速低,炮筒会不会坏掉啊?

网友:
  要用好的焊膏,而且在涂抹的时候  只涂抹均匀的薄薄的一层,   摆好吹的时候风量要小点。

网友:
风速要小点,,用好点的焊膏,,

网友:
买个853试试??是下加温的

网友:
助焊膏你最好用手指摸一成上去.别用刷子唰,那样太多了...!风枪嘛..来个450度.哈哈.开玩笑锡珠有铅的280左右就可以了..多练习下..!我买的钢网有100多张,基本现在的电脑芯片都有钢网的啊

网友:
助焊膏放上之后拿个名片之类的刮一下再放株子,吹的时候风枪离芯片2厘米左右吹

网友:
芯片的焊锡要脱干净呀

网友:
主要还是你的助焊膏抹得不好,我平时都是用手直接在上面抹,不能多也不能少,这个你抹多了,凭手感就知道了

网友:
风的大小调一下就好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