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T14D的始能电压是多少V,

楼主(2010-11-22):
如题,板子复位电压正常应该是3V,现在却是5V,查此复位由此门电路产生,换一个照旧,怀疑是不是始能电压的问题,此板在板始能5V,搜索了一些贴子,看到此电路的解释好像应该是3V3,不知是不是这样,求高手解释

网友:
你是什么板子,那里复位5v,说清楚点了,你这样说很难判断的

网友:
INTEL芯片组845GV,PCI复位4.8V,由此门电路输出到PCI与BIOS,此门电路始能输入电压跑线连接到南桥边一个1117第一脚,还连接到内存旁边的一个1117的第一脚,又从内存旁边的这个1117第一脚过孔直接进了南桥,这个始能电压是5VSB直给,并且这个5VSB等于是也直接进了南桥,这个有点不可思议了,南桥型号82801DB,这个南桥还需要有个5VSB的输入吗?
但是PCIA14脚待机电压却是3.5v,

网友:
1117将5VSB搞成3.3VSB了三

网友:
我碰见过一845GV 的板子,复位电压偏高,
后来换了时钟晶振14.318和两个谐振电容复位电压就正常。

网友:
应该就是5v吧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使能脚  就是南桥发出来的3.3V复位。来使门电路IC工作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