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寸三星,开机亮一下,能看到主机系统,1-2秒就黑

楼主(2010-11-22):
之前面板触摸不好用,有时候能点亮显示器,关不了,有时候点不亮,,点亮的时候完全可以正常用,烤机几天都无问题,发维修站修,说屏坏了,要钱,一生气就叫发回来了,自己拆开显示器,前面板触摸板生锈,有个排阻绣的手一摸就掉了,直接拔掉排线,用表笔短接板上的开关接口,点亮了,接着就发现这个问题了,也不知道是不是维修站给拆换掉东西了,这个问题一般在什么部位呢

网友:
高压,灯管。

网友:
三星19的高压线圈坏很多

网友:
高压的问题  看看有没有空焊  要是人为的就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  要是灯管的话  黑了屏在亮的地方还是可以隐约可以看到桌面的  建议换个高压板  才十几块钱

网友:
根据你说的情况  应该是灯管坏  估计在发货 转运的时候 不小心把灯管弄破掉了

网友:
灯管坏了不会亮一下就黑的啊,应该是高压板出了问题,这要细查下才能确定哪错了啊。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线圈出了问题,加焊吧

网友:
应该是 高压包问题居多!你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12V或5V输入是否正常!

网友:
灯管或者高压问题居多,高压板虚焊,高压变压器坏等先把电容代换掉看

网友:
三星高压包易坏,这是通病。

网友:
同上  三星的高压包坏的相当多   楼主如果修三星的修的多的话应该多备些哟

网友:
电容没暴的话,应该是高压问题吧。

网友:
以前关不了机跟你的触摸板生锈有关     在回来的问题  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    三星高压线圈就是通病     那跟屏我感觉没关系    售后黑人呢

网友:
你看下屏外观有没有摔的痕迹,没有的话一般都是里面的电容爆了,要么就是高压变压器坏了,再不行就在外面插两个灯管看看,这样可以判断是高压板有问题还是屏上面的灯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