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65-M7不跑码修复

楼主(2010-11-22):
今天拿到一块精英775主板,865芯片,型号865-m7,首先外观检没看到什么问题,测试主板 ATX电源插座,CPU核心无短路,插诊断卡,上假负载,上电复位有了,不跑码,心想难道是cpu坏了,换了块好的cpu上电,复位灯闪亮,不跑马,这下头疼了, 不跑码修起来是最痛的,于是挨个检查主板供电,测内存的负载电压,桥显卡供电,总线供电,vcore电压,bios供电时钟,复位都正常,下面是图片,、

直接测试内存的负载电压1.29v正常,

这个是桥的1.6v实际测量1.59v

总线1.2v正常

CPU核心供电1.2正常

bios供电3.3正常

bios时钟1.6v正常

bios复位3.3v正常,

测量bios24脚3.3v也正常,
CPU的核心电压都出来了啦,bios电压和时钟复位也都正常了,还不跑码,刷bios,刷bios还不是不跑码,
呵呵,还是老老实实打阻值把,打cpu的阻值就有空焊的,心中暗喜哈哈问题原来在这里,加焊cpu上电跑码,跑到25不停的长响,这种问题肯定是刚才bios没刷好,于是在把以前保存的bios刷上去,上电开机跑码直接跑到75,此板修复

网友(点评):
这板CPU座空焊多呀

网友(点评):
根据我的见解这种英特尔板不跑码的,直接把CPU座的屁股翻起来看,如果是BGA的,心里就有底了。

网友:
我晕,你打的阻值应该是北桥的,怎么可能是U空焊?

网友:
楼主打阻值是通过假负载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打值只是做个参考,我一般是直接打,然后压座子和NB,一压就到c1那就肯定是座子的问题了

网友:
上CPU打阻止就能判断是座子还是北桥空喊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当然最好还是上CPU打北桥和CPU中间的数据和地址线了,这样比较准确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对,那样打比较准确,这次偷懒了

网友:
我同桌越来越NB了啊,加油

网友:
兄弟你发的有点晚了,我原来有很多也是加焊跑的25常想的,在烤座之前也是刷过BIOS,我还以为没烤好,都让我给挂掉了,伤心啊!

网友:
理论加经验非常好    有时候我一般碰到这种问题就直接先压座和桥   问题解决得就快多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呵呵,从新刷回来就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别这样发,小心饼哥扣你分啊

网友:
买个带灯假负载,直接看看方便的多。。。楼主事先知道你会修好?事先每步让旁边的人都照相?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弄好了之后照的,理清思路,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教

网友:
手上还有块VIA芯片的板不跑码,明天再试试楼主的办法。饼哥还没教到这步,嘿嘿笨鸟先飞。

网友:
是呀,干吗不先用手压压

网友:
挺好的方法,学会了。谢谢。

网友:
我手上也正好有一块,865的.我看下按照你的方法行不行。
也是不跑码

网友:
这种板子cpu座空焊的很多。是通病。

网友:
很多打阻正常也不跑码的,先压压,不行,就烤座最直接了

网友:
精英的板子CPU座虚焊的太多了~收到后先考虑U座

网友:
看到楼主的表我就直接杀进来了,表是不错哦。

网友:
先看 南北桥的 工作要需要是否达到了 如果没打到修 如果达到了 CPU 拿掉声网卡 需要细察了

网友:
想问一下楼主如何测:“当然最好还是上CPU打北桥和CPU中间的数据和地址线了,这样比较准确”

网友:
郑华
的帖子
楼主的万用表看上去很牛,多少钱买的

网友:
小李飞瓜
的帖子
你上CPU,这样就相当是两个电阻串联,然后去打cpu到NB中间的数据线和地址线,这样打有阻值正常的情况是阻值都一样,不正常就割线去掉cpu在打,这样那边虚焊不就很清楚了

网友:
陈小平
的帖子
测电压电流还可以,跑线就不行了,声音很小,反映很慢,这个160元买的

网友:
老兄 你不是有带灯座子吗 干吗这么累啊

网友:
元园圆
的帖子
灯座被弄坏了

网友:
阻止是什么,具体怎么侧能方便说下吗 大哥

网友:
安庆小叶
的帖子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309467

网友:
W158532993
的帖子
这就是经验,非常重要,但像我们新手的话,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的来,刚楼主讲的打阻值具体是怎么操作啊?

网友:
旋风科技
的帖子
一般BIOS的时钟复位是几脚啊?

网友:
呵呵 也经常遇到这个型号的板座子虚焊

网友:
有学习了一种经验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直接测CPU底座呢?我一般都是先看看是不是虚焊,刷bIOS,不着急

网友:
看你旁边不都放着一个灯座了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