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戴尔E196FPf拆卸和维修

楼主(2010-11-22):
   一台戴尔E196FPf显示器,被雷击,拿到机子后拆卸,用电话卡把正面的边框撬开后,检查背面没有螺丝。用起子撬也撬不出来。没有办法只好用扁起子撬起边框,拆掉固定液晶屏的4棵螺丝,在把固定VGA的螺丝和电源插口的螺丝拆掉,把高压线和屏线拆掉,才拆掉这个显示器。拆卸的方法肯定不对,希望知道的交流一下,谢谢。

    检查电路板,发现已经被别人检修过,雷击的部位有很明显,电源管理芯片被炸飞了一片,电源管,光耦,电阻,贴片电阻,电容都被击坏,型号也看不出了,这个可以单独改电源电路吗?
请大家帮忙。

网友:
坏了那么多 没价值修了 换班

网友:
有板话 最好换板了 没有的话 可以改块电源板上去 不过要先看看它几路输出 还有是输出多少v

网友:
这个只有换板了。。坏的太多了。。。看输出是多少。。

网友:
这个不好搞  修到很多的戴尔的  电源部分是19V输出的  直接换电源部分由点困难  直接换个电源高压一体版好些  不是一定要用原型号的    普通的改下跟驱动板的借口部分就可以了

网友:
考,,三合一的板啊.一起换了算了.

网友:
你那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体的,如果坏件比较多更换比较困难的话,建议还是换通用板吧

网友:
三合一的板,高度集成,,坏了更难修了。

网友:
做工不错嘛!拆机一般先见螺丝就拆,还不开就先拆前壳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后盖上没有一颗螺丝,所以说拆卸方法不对,请大家指教。

网友:
这个你要底座拆了才好拆屏啊 很好拆的   雷击的看屏和主板坏板有坏检测在修别板好了了屏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