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了 联想 昭阳V32首次开机显示,再次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0-11-22):
联想 昭阳V32
首次开机正常启动 显示器显示,若开机持续10分钟后,关机后再次开机显示器不显示,可以听到“滴 滴 滴 滴”报警声,
郁闷中,请达人指导,是那的故障,如何查修???
不显示
显示器
联想

网友:
rom的问题吧

网友:
滴滴滴 应该是显卡 看看显卡是不是nvidia 是的话 空焊的可能非常大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较大

网友:
显卡是SIS650

网友:
SIS集成显卡吗?坏的可能性比较大,换芯片吧!

网友:
SIS显卡是集成显卡

网友:
显卡了,随便吹一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用什么吹?热风枪嘛!

网友:
用热风枪? 那你的手感要很好很熟练,要不然芯片很容易挂掉,上BGA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