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关于sata电源接口问题

楼主(2010-11-22):
想请教一下,串口硬盘缺少了3.3V供电可以运行,但对硬盘多少会有点影响是吗
另外,串口光驱缺少了3.3V供电可以正常运转吗?会有影响吗

网友:
可以的,串口硬盘很多电源接口就没有3.3v,但是可以正常工作,品牌机的电源就多了这个3.3v供电,对于服务器sas接口硬盘,这个3.3v很重要

网友:
品牌机上的全汉电源就没有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