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8500GT黄金牌点不亮

楼主(2010-11-22):
七彩虹8500GT黄金牌点不亮,电压都正常,请各位给帮帮忙,看看问题出在哪里,有没有修过这样的?

网友:
用PCI显卡测一下GPU/BIOS

网友:
在BIOS下调PCI显卡起动

网友:
没明白什么意思兄弟能详细点吗?谢谢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呀,能尽量详细一点吗

网友:
你有NVFLASH这个软个吗

网友:
在BIOS里设置为PCI 显卡起动,进入DOS  用MATS8测试下·能否读出显卡信息,读不出刷BIOS .如果能在测试下 那里哪里报错·

网友:
加焊以下主芯片应该能好 要不就应该是BIOS的问题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