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17纯平 行宽范围调整小

楼主(2010-11-22):
一杂牌的17纯平  行宽可调  就是调不到最大  行宽供电19V   下阻尼管查了下没问题   行宽管拆下测量也是好的   行宽管B极控制电压有5V的可调范围  也正常  怀疑行宽管软穿  型号是B861  这个玩意用啥代换啊   PNP型的   实在是差不出哪的问题了  特来求助

网友:
谁来帮帮忙啦

网友:
LZ的机器还真是少见,那样的枕校管没有见过,不知二次电源怎么样,正常吗?19V应该可以了,还有查查逆程电容和枕校电容,

网友:
行宽电容  我换过了   二次电源  正常  B+  65V

网友:
图像正常吗?有压缩吗?偏转上有调节的吗?

网友:
2SB861应该没坏,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幅度够大吗?百度图片能搜到波形图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是DDD型电路,直接测量上下阻尼管中点直流电压是否随着调节行幅大小变化?
范围多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中间点电压 貌似有点高   28V    范围可到最低19V  谢谢版版回复  帮忙啊  哈哈

网友:
谁给支个招啊

网友:
进一下工厂模式调调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常用的进工厂模式的方法都试过了 进不去   牌子太杂了

网友:
行宽调整范围达到20MM基本就算是正常了。实在不行可适当加大逆程电容。

网友:
二次电压只有升压后有多少伏,如果是63伏话有点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