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基础的场管问题

楼主(2010-11-22):
我一直看不明白,当Q79导通时,Q34的G极电压是经过R143和R145分压的,所以小于Q34的S极,那么p沟道的Q34此时是导通的
当Q79截止时,Q34的G极电压经过R143和R145和R504分压,一样小于Q34的S极,那么此时它还是导通的,既然不管Q79导通还是截止,Q34都能导通的话,这里就没必要存在Q79了吧,请朋友解惑

网友(点评):
其实在设计电路时会想到这个问题的,导通同分压会有差异的

网友A:
看见图上那三个NO_ASM了吗?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ASM 是个英文缩写词,英文全称是 assemble,意思是装配。
NO ASM = No assemble,就是实际没有在电路(板)中装配这个元件的意思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也就是说实际电路板上Q78、Q79、R369确实是没有安装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Q34 G极直接通过R143、R145分压导通。。。。。。R504为0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见图上那三个NO_ASM了吗?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ASM 是个英文缩写词,英文 ...

明白了,原来是这样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