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个DV2000的机器 84显卡 开机6个画面

楼主(2010-11-22):
开机6个画面

一看就知道是显卡问题 了   换个显卡 开机好了   然后装好了   再开机进系统  完了 花屏  怎么能进系统就花屏呢   又加焊了显卡还是不行   重新值球 还是不行   再换个新的 还是不行   焊显存 还是不行   这个主板 反反复复做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  进安全模式不花屏  删除显卡驱动不花屏 要不然就是到欢迎使用那里 花屏  花的都不行了
就是不能安装显卡驱动    进PE不花屏

还有比这个还郁闷的吗  这个机器是以前都没有修过的啊  怎么还能不行呢   以前遇到的 换显卡就OK啊   没有不OK的啊

网友:
重装下系统。驱动都先不装,装好系统再从官网下个显卡驱动装下看看。

网友:
BGA做多了,要注意看下周边的小东西,很多小东西容易被清锡的时候破坏掉。

网友:
再换个显过卡试一下

网友:
建议检测下北桥,如果正常就换下显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还真没 重装系统 感觉跟系统没什么关系啊  安全模式好像也有点 花

网友:
更换的显卡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也是显存问题,我最近搞了个IBM T41,7500的卡,也是做好了花屏死机,后面显存好了

网友:
准备明天做系统不行    就换显存 不行就换主板

网友:
以前碰到的都是给显卡加焊就好了…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你的显卡做不好``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的关系吧

网友:
加焊显卡的时候高温很可能把显存给加暴了,或加虚了,加显卡的时候最好用厚一点的锡纸把显存包起来

网友:
我看还是你的主板加焊的次数过多,板上的焊点和锡球有个别的没的焊接上,造成的虑焊,不行的话换张板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好像先把驱动卸载,再重装

网友:
显存坏了吧~~~

网友:
哎呀   这个机器真的是折腾死人不偿命啊   最终  还是显卡问题啊    换了 第3个显卡  就好了
谢谢 各位了    可能是我买的显卡质量不行 出现了问题

网友:
再换个显卡吧 没很么大问题的

网友:
这机器我最懂了。我不知道做了多少?问题多的很、只要你能细心,把显卡做好,做好散热,装机时注意绝对没问题。

网友:
應該是改良過的顯卡吧,唉奸商害死人呀

网友:
我遇到个这样的机器,不过是开机16个画面啊,进BIOS都一样。要卖我,因为对方嫌出价太低不同意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我也碰过,换个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估计 显存问题吧

网友:
换改良的显卡就行了,改风扇为长改

网友:
直接做显卡就OK不用换这种问题见多啦,再把风扇改线,长转,再把显卡和散热的接触好就没有返修啦

网友:
唉。。。我也碰到这个奇怪现象了,显卡加焊了、重新植球过,就是不能加载驱动,加驱动就是白屏,晕咯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坏了换个

网友:
林凤龙
的帖子
哎呀 换板可能还要好些哦 我遇到二块不行就放弃了 你换了三块 不错

网友:
是啊 这个机器 真能折腾 要是说这机器修的次数太多了 可能修不好 可是到我手里是第一次维修啊 就这么难整 历尽千辛万苦 主板做了 10次 终于最后还是修好了

网友:
楼主很不错,这样能够坚持,你会在笔记本维修中有所成就的,但我想说的是不要轻意怀疑自已的理论知识,请你记牢:显示分八个画还是分为十六个画面都是显卡的问题(虚焊),与显存和北桥无关。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换没换过硬盘 试一下 以前我碰到过

网友:
楼主强啊、、换三个显卡、、、这个 我肯定坚持不下来……

网友:
来自: 山东德州
显卡质量不好会让我们做维修的走很多弯路的。。。如果能用肉眼识别质量问题就好了。。。忽忽。。

网友:
真是精神可喜呀。我一般到二个就结束了。。哪有那么多的备料

网友:
电脑为我狂
的帖子
你现在装的系统,跟以前的是一样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