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技术小组!!显卡BIOS脚位阻值不正常..

楼主(2010-11-22):
如题..显卡BIOS芯片脚位的二极体值对比正常的偏小..正常那块6脚为500多.这块只有几欧..请问和GPU有无关系??

GPU对地有8欧..应该正常..跑线路发现BIOS脚直接到GPU里面去了

拆GPU后BIOS阻值恢复正常..换GPU..OK...呵呵..只是这卡不值钱..算工钱都少了啊..

网友:
跟GPU也有关

网友:
把BIOS拆下来再量一下就知道是BIOS还是GPU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