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DDR内存也分AMD专用和INTER专用?

楼主(2010-11-22):
DDR内存也分AMD专用和INTER专用?
怎么分别它们呢?

网友(点评):
AMD专用条,貌似都是双面的。4位补位条,用坏颗粒拼装的,软屏蔽法。拿报废颗粒做的。 所以很便宜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分吧。不过要看内存控制器是不是支持不支持也没关系的。

网友:
一般是不分的  如果要更好的符合某种CPU的话就要跟它配合适的内存频率

网友:
没有区分的,都是一样的

网友(点评):
那淘宝网上怎么有AMD专用的内存?

网友:
假金士顿内存好象有那种AMD专用的价格便宜点把

网友(点评):
困惑。在淘宝上看很多AMD专用的DDR内存价格很便宜。。

网友:
那可能是因为假内存,适应性比较差吧,,真正的正品是不分的

网友:
假内存就是这样的,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颗粒翻新的补位的,才会挑板,你想那些挑板的内存那么便宜呢,想想就知道了肯定是有问题的颗粒,

网友:
内存本身是不分AMD INTEL的,,,只是说4位16片的条子在普通机子上只有AMD平台的能用而以(这种内存就是那些所谓的AMD专用条子,那些所谓的INTEL条子其实也就是普通条而以),,,

网友:
没有听说过分的,好像假的也不分吧

网友:
好像不分吧

网友:
一般是不分的,只有一些假的内存兼容性不好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都不分的,只是有些条子针对各种不同的平台进行更好的优化,而这个优化参数就预写入SPD里,当系统硬件达到该频率时主板会读取SPD里先写入的所谓"优化"的的资料按照其参数来运行条子!减少用户自己手调的麻烦,这就是所谓的针对型条子!也就是为什么有FOR INTEL或FOR AMD的条子啦!但条子在不同的芯片组平台上都能运行的!

网友:
对了分AMD 和INTEL我到真没注意,不过分主板的我到见过,比方说一些降位条,1G降成512那种,在INTEL上没问题 但是如果换到SIS的板上 因为不检测SPD 所以根本就点不亮

网友:
要不就是条子吧!!!!!!!!11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