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20b66液晶电视 开机指示灯亮 无显示故障维修 [图片]

楼主(2010-11-22):
今天修了一个单位10来台TCL 20b66液晶电视,  一插上液晶电视的电源     ; 开机无显示但是指示灯亮  ,  对照阳光 操作菜单键 但是能看到暗图象。屏幕没有亮,这说明灯管没有正常工作,可能是灯管坏或没有达到灯管正常工作条件。经测试灯管正常,现在只好顺藤摸瓜了,检查高压板,万用表测高压条的供电保险电阻 经判断保险的阻值变了200多欧姆, 哈哈,真凶终于抓到了,就是供电保险电阻 阻值变大  换个保险电阻 问题解决

网友:
没有一点基础含量。
有本事 你修驱动板 和修屏电路  修屏等。。。

网友:
可见你还是刚刚维修上路  好好实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