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 NV40进不了系统,PE也进去不了,是什么问题啊

楼主(2010-11-22):
长城 NV40进不了系统,PE也进去不了,可以进BIOS.是什么问题啊,南桥加焊了,BIOS没有刷,没工具,AMD的芯片组。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影响啊

网友:
AMD的CPU爱坏,换个试试

网友:
内存什么有没换下

网友:
能抓到硬盘吗。  在CMOS里面

网友:
看看BIOS里硬盘工作模式对吗?如果ahci工作模式刚引导就蓝屏。

网友:
先检测下硬盘和BIOS里设置是否正常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有坏道啊换个硬盘看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