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短路问题

楼主(2010-11-22):
今天来了一联想主机,主板是技嘉代工的,型号为GA-8ISMT.来时看到CPU供电的两个电感给烧了,换完电感后我有把所有的上管给换了一遍。不上CPU加电测量,已经不短路了。谁知道上上CPU后,接着就冒了一阵白烟,立马断电。看到CPU处的两个二极管给烧掉了。明明量着CPU供电不短路了,为什么又会烧芯片呢?这两个二极管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?不知道不上行不行?CPU座的中间还有两个哦!

网友:
不上CPU有的管子不工作,可能测量电阻也正常吧?只有分段供电检测了。

网友:
烧了电感的主板,建议还是不修的好,后遗症很多的

网友:
最好是找2个相同型号的2极管更换  后再测量下别的元器件有没 不良  方可通电

网友:
电感要整套换,把没坏的一起换掉,不要只换一个。

网友:
VCORE不对?主供电IC电路检修?

网友:
主控用不用考虑换?

网友:
你没把坏件换干净

网友:
哪1组烧就不要哪1组..上假负载测试.测量.一般主板CPU都有两三组供电的.不要1组没关系.

网友:
供电ic也要换

网友:
烧电感 驱动芯片一起换掉,二极管位号是D多少

网友:
CPU供电的开关电源,都是把上下管子和续流二极管一起换的。

网友:
电感也会烧掉???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重新看了一下,那几个不是二极管,是贴片电容。我今天把这四个都给摘下来了,把昨天换掉的两个电感也摘下来了,上CPU后加电也不短路了,但是没有复位,其他供电正常,桥供电芯片和南北桥有点烫手。上CPU假负载测得,时钟为0.39,PG为0.05,复位为0.05,参考电压为0.求思路

网友:
电感烧了,电源芯片保护失控,北桥99%挂了,不修啦...

网友:
不行吧?我也没试过。

网友:
烧电感最好MOS和PWM也换掉

网友:
电感烧了最好别修了,修好了也不稳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