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同航科技主板维修实例精选

楼主(2010-11-22):
自我在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98145-1-1.html发表了个关于跑00维修思路的帖子后,众多QQ维修好友都要求见到实例来印证维修,我就从以前的IBM章节系列维修笔记中摘录了以下几例,让学徒抽空上传了去。以后将有针对各种疑难杂症故障的维修实例在该贴陆续上传,与同行诸君共同交流,讨论。注:本人所有帖例均选自本人<<主板专修实战黑皮书>> ----如该贴下述几例---和<<主板维修思路红宝书>>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98145-1-1.html贴.

T42跑00 开机电流0.634A
测得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,上CPU假负载量得CPU与北桥间AD线以及CPU与南桥的控制线均正常,遂直接插上CPU用示波器点A3波正常,点PCI P64脚上Frame#信号波形正常,点FWH BIOS PIN38脚上LPC FRAME有一闪波,而AD线无持续波。由此判断南北桥寻址通讯基本正常,是BIOS没有返回数据。遂取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资料后,焊回BIOS芯片,加电,代码一直流畅跑到60,已亮机!

T42跑00,开机电流0.654A
该板送来时已被一修师傅换过北桥,未果。测得供电时钟均正常,PCIRST正常,但CPURST仅0.32V,不正常.遂取下CPU后屏蔽掉主板温控线(为了使主板不上CPU时,加电也不掉电,好方便测量电压),插上CPU带灯假负载,加电,测得CPURST仅为0.17V左右,同时两中断灯异常说明南桥发出的中断信号异常。综合上述两个情况,判断是南桥坏致使北桥RST发生异常,后换掉南桥,问题解决。

IBM X31跑00
同行送来一块IBM X31主板,属于三修板。说开机无显,跑00,南桥和北桥已被他换过,未好!C683是在他之前被一修大哥换过的。我插电开机一看,电流可到0.654A.该板通病是待机1.2V不出,换C683之类,这里不谈。为慎重起见,还是量下各电压,均有。尤其是那个1.2V,待机时和开机后均有。又用示波器量了时钟正常,再测CPURST也正常,但开机瞬间测得ADS信号不对,A3上也无波,于是想到是CPUBIST尚未完成,再量南桥发给CPU的init#信号果然异常。因该主板是板载CPU,所以南桥和CPU都有可能是罪魁祸首。最后换掉南桥后OK。呵呵,幸运,我原来以为还需要要换北桥的。一般接到二修三修的板,我都是看到什么元件被动过,就立马先用确定好的元件换掉的。

T40跑00,开机电流0.638A
测得主板上VCC,CLK,RST均正常,上CPU带灯假负载测量后,发现AD线上有两个灯不亮,量其对地值无穷大,遂加焊北桥,无效,再换个北桥后OK!后来抽出时间,直接在换下的北桥上量得那两根线也是无穷大,说明确实是北桥已损坏.关于脱机的南北桥的好坏判断,各位可多参考下INTEL的相关PDF.

DELL600不开机维修一例
D600机,待机正常,触发后电流在0.11-0.18之间不停跳动,无法
完成开机.想肯定是某些电压或电压控制信号没有产生。拆下主
板后测量各电压,发现S类电压已产生,但RUN电压没有产生,往
上查进而发现1632输出的SUSPWROK-5V信号不停跳变,查该信
号是输出到U78的第2脚,进而控制U77的RUNPWROK信号的输出,
实测得RUNPWROK信号电平也在不停上下跳变.拆下U77,触发后
电流停止在0.11左右,电流不再跳动,且SUSPWROK-5V也已经不
再跳变,说明前级输出均正常,遂判断是后级供电控制芯片有问题
导制作为前级输入的SUSPWOK信号跳变。查RUNPWOK线路有
一路连向MAX1715的PIN10,PIN11脚,换掉该芯片后开机正常,能
亮机.

网友:
楼主的那篇文章真是经典,以前没有看到全文,今天算是如愿了。

网友:
楼主,太感谢你了,正要这方面的资料.经常遇到有CPU复位跑00的

网友:
想问一下楼主如何测:两中断灯异常说明南桥发出的中断信号异常。

网友:
好贴值得加精

网友:
板大的經典好文章!! 剛好正在研究X31的通病情況

网友:
楼主的两篇文章,理论加实例,真是清晰明白。值得大家分享!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谢谢

网友:
测A3点在哪,我是新手还不是很明白!

网友:
是不是指CPU座上的A3点啊!

网友:
楼主真是太历害了。牛人啊。

网友:
LZ写的很精典,不过就是有些信号的名词不是很明白,继续学习中

网友:
有些词语还不明白。如A3点是什么。学习中,

网友:
就第一个T40的搞死人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A3线不是指CPU座的定位点  而是地址线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A3线就是 CPU与北桥之间通讯用的地址线中的一根

网友:
今天看到你的贴子才知道信号的强大,当然你的那些专业知识,尤其是对信号的来龙去脉掌握的非常好,让小弟极其羡慕啊,
能否说一下你说的那本书全名是什么呀,我一定好好看看,谢谢

网友:
请问您那个A3的测试点是通过点位图来确定吗???

网友:
宝贵经验 强烈支持

网友:
向楼主的这个境界努力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对的  点位图

网友:
楼主维修经验不错,值得学习!谢谢!

网友:
你好,大哥,我想问一下,上面那个案例当中的X31机器的维修说CPUBIST这个没有完成,你说的是这一块吗?//
希望您给说一下 好吗?

网友:
维修笔记还是做的好,经验是财富

网友:
问下楼主。。x31 cpu焊在上面的。怎么测试cup有没有rst啊。。

网友:
修本就这样,细致的测量,分析。

网友:
楼主真的是高人啊,这些问题经常要遇到就不知道从何下手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可以查看点位图

网友:
哦。。谢谢楼主。。下回试试。。

网友:
太感谢楼主了,,,很少修IBM的.以后用得上

网友(2010-12-29):
回复 网友C:

dui 就是在AE22脚的那个信号的控制下完成CPUBIST 即CPU的内部自我测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谢谢回答,之前看你的文章学习了不少,最近我也在看关于这部分信号的来龙去脉,还有一点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关于电路的分析,我想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啊,

网友:
高手师傅,我想问一下关于你上面第二个案例说的南桥发出的中断信号异常
(是这个信号SMI)吗?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高呀!我们什么时候能达到这种水平呀!

网友:
感谢共享。我也准备了一大堆的简单经验。。有时间了一定也和大家共享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不是     中断是INTR

网友:
这些都是楼主认真记录 积累下来的经验呀,我们很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