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高压一体板中的蓝色的升压电容如何代换?

楼主(2010-11-22):
电源高压一体板中的蓝色的升压电容如何代换?网上找不到合适的,一般是多大的,如何代换?谢谢!
电源

网友:
料板上取。坏的相当少。上面也有标识的。

网友:
你说的应该是高压耦合电容,升压电容一般是224J/160V 184J、154J等,高压耦合一般有12J/1KV 27J 22J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