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呀救救我呀!!医院CT机用的电脑DELL320要按很多次才可以开机?

楼主(2010-11-22):
医院CT机用的电脑DELL320要按很多次才可以开机?这是我们医院用的电脑是DELL320,原来电源坏了,我换了一个电源上去,插电风扇就转一下,然后又停了,按开关键也是一样,要按N多次,开机的话可以正常使用,换了按键不起作用,有3.2V的电压(开机针))郁闷呀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??请高手们帮忙,是主板坏了吗??干吗开机了可以正常使用呢??是开关线路有问题干吗按很多次才可以开机呢??帮帮我吧!!1

网友:
医生不是医人的吗??

网友:
换一下电容

网友:
什么电容呀??是不是IO坏了呢

网友:
感觉南桥晶震有问题   换个试下

网友:
转一下,就停,是不是12V短路了啊

网友:
是吗??也对呀!!!这个思路不错呀~!只可惜他娘的哪台机子只能停一两个钟头

网友:
要按好多次才可以开机,开机了就是好好的

网友:
请版主出山呀???

网友:
CPU座虚焊也有可能,应该不是12V短路,如果短路,是不可能开起来的,座子虚焊也会转一下就停的,开机时用手按CPU风扇试试!

网友:
DELL的机器好像要不就是南桥坏,要不就是CPU座虚焊,建议淘宝上淘个板吧,呵呵。

网友:
先找台电脑来,把故障机给顶下来。

然后再用替换法先确定故障机的故障范围,比如是主板问题?

网友:
应该是有轻微短路了

网友:
叫他将就一下啊``  多按几次就多按几次呗  要么就不关机吧```
哈哈````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一片板跟楼主说的情况相似,开始是电源有问题,我换了一个新电源(杂牌的)上去结果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,不开的情况占多数,按10次差不多只有一次能开的,后来再换一个电源(AOC)就OK了,那个杂牌的电源上在其它主板上一切都正常,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搞明白,难道是主板还挑电源?????

网友:
不同的主板对电源PG延时要求不一样。

网友:
你一位医生跑来和我们这些电脑维修工抢什么饭吃呀!!!直接拿到电脑店去叫人帮你维修一下就好了。这样子你还做了一件好事让电脑店赚点钱。你还更有时间去学习知识如何医人。

网友:
再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下呗。用这个电源的话可以先查下5VSB是否正常啊,之前有碰到过这种情况,电源插电后,5VSB是从3.3V慢慢升上来的,到了5V就正常了,原来是电源的5VSB输出不正常,换电源就ok!

网友:
我不是医生我是为医生看病但是看不出什么来的

网友:
感觉戴尔原装机主板CPU座子容易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应该首先排除你电脑的开关是不是有点问题了!开机键上有3.2V是正常的,如果像你说的这种有点难触发的话!你可以加焊一下IO,我觉得你还是先换个开关线吧!这种机子我修过一次,客户是搞汽车修理的,他的机子开关线被他自己剪断了,我帮他飞了两根线好了!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 吧  好一点饿

网友:
一个CT机,最便宜都要200多万,,大哥,你就把电脑拿去修吧,然后找你们院长报销5000块。。。。你自己折腾个啥呀,太不会做人了。

网友:
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吧

网友:
电源问题没解决的话就看看电路吧  可能有短路!

网友:
经常开的,我们都是换晶振,换SB

网友:
看coms电池还有电吗

网友:
我不是医院的员工,我是修电脑的,请大家不要误解。要不我有必要研究吗~!线我换了,电源换了几个了,电池有电,IO压过,现在弄不懂哪的问题?? 一般要按好多次才可以正常开机的,如果是哪脱了应该不可以开的呀~!

网友:
   对不起  问下  你到底是医生还是到医院去修电脑啊

网友:
如果是医院的电工  那不是可以天天看到美女护士啊

网友:
前排的,你怎么会首先怀疑晶振啊

网友:
清理下就差不多了,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短路啊 ,接电源转下是正常的,品牌机都这样。

网友:
换南桥试试。

网友:
上来就动大手术?先拔掉开机线,碰触开机针脚看能否开机,不行再拆主板修。

网友:
擦,这次轮到医生被人宰了。。天理循环啊...

网友:
答对给我加分  个人怀疑静电早成的

网友:
先换下电源,再不好就跑下开机电路

网友:
不过谢谢大家,只不过因为我的水平太差了,略懂一点主板的工作原理,挂名是修电脑的,大部分是修软件的多,修主板顶多会换个芯片,南桥北桥这种东西只能想入非非,只是想提高自己的水平,一是我们是小地方二是买这种设备花不来,顶多有个万用表,电烙铁、风枪,别的东西是不敢求了,这台电脑到底是哪的故障呢~!谢大家了~!给我提供了好多思路,我会研究下去的~!

网友:
电磁干挠,也会有这种问题..........

网友:
电磁干挠会有这状况,不过换个地方就好了,试试......

网友:
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,是不是在哪地方没用多长时间呀...要是在哪地方,没用太长时间的话,很可能是电磁干扰....

网友:
应该还是电源有问题 换电源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