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旁边的电感有响声。

楼主(2010-11-22):
我 今天碰到一块华锁754的主板,拿过来不跑码,插上电源后,CPU的供电电感有响声,用手去摸有点烫手呢!我把12V小插座拔掉就不响了,我量了,CPU供电是1.2v,mos管都正常哦!没有短路,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,给点思路,我接下来查什么,谢谢了!

网友:
是不是电感虚焊了,加焊下试试,或者直接换了

网友:
加焊就可以了

网友:
换一个电感应该可以哦以前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这个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。  换下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换U,电感。你查了没有北桥和内存供电没有,

网友:
一个是接触不良一起12v短路的吧

网友:
遇到过此现象,后来加焊电感就行了

网友:
换个电感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