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同样电容,显示不同

楼主(2010-11-22):
用2k的电阻档测试1000uf,6.3v的电容,在显示器上的变化不一样,数字的跳变不同。
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直接华纳   为什么要测量呢

网友:
你用电阻档测试也就是他的充放电性能的参数。 要测大小必需要电容表测试。

网友(点评):
电容的大小是一样的

网友:
电容测量要电容表,修主板 电容最好是直接换

网友:
我测量电容一般是用蜂鸣器档对比听声音长短。但是要想准确测量最好用电容表。

网友:
一般的都要讲它取下来测!在板上测有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