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格15寸老显示器点不亮维修 申请转正

楼主(2010-11-22):
一台放了很一年左右的美格15寸老显示器,电源驱动集成板。故障为点不亮,检测后确定高压条未工作。淘了一个旧高压条,准备换上。切发现淘的高压条上的接口为5针,而原高压条上的接口为6针,没办法,只有手动接了(飞线)。由于没有相关图纸,只好用表量来确定驱动板6针接口与新高压条5针接口的供电针、开关针、地线针及ADJ针。

网友:
不简单,没功力不行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要修的,学习了!

网友:
我倒...那么好的高压板就这样被改了

应该可以修起来吧
怎么不修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