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OMPAQ515的PG有点怪!

楼主(2010-11-22):
此机故障;CPU的PG和复位老是高低高的跳变!由于没有图纸!只能 产考CQ516的图纸!维修手段:测得各个电压正常!核心也又发出PG是正常的,并没有跳来跳去! 刚开始没图,处于盲修状态,换了KB1091,南北桥!故障不依旧!最后参考CQ516图纸,南桥的供电时钟,都没什么异常!说实话,这板子上面的原件没有坐标,查南桥的工作条件花了整整一个上午。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?有没有哪位大哥修到过类似故障,指点小弟一下,请各位仁兄多多提提意见,我还应该查那里?

网友:
你需要查下  南桥发送到北桥的复位是不是正常。

网友:
就是不正常啊,段开南桥到北桥的复位,南桥这边始终是跳来跳去的啊!主要还是南桥这边!就不知道还要查那些!

网友:
哪位大哥有这个机器的上点时序啊,麻烦上传一份!感激不尽!

网友:
奉上曾经的一份维修帖

这个案例算是很好秒杀的

BENQ S52 无PCIRST#维修套路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