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扩大后的ACER TM4530 ,待机0。16A,第二次维修过程

楼主(2010-11-22):
板号:LA-4182P
芯片组:RS780+SB700
故障现象:待机0。16A不上电,第一次来是1。1A不显,没北桥客户拿走后,修到不上电了,说换板1000多,要再修一下。
维修过程:
1):正常的待机是0。03A,明显有芯片短路,拆机发现主板大面积的维修过,充电芯片PU5 BQ24751A发烫。
2):更换PU5,待机0。01A。没有待机电压3VALWP,5VALWP,测PL3,PL4对地300多,PU4 ISL6237的6PIN VIN供电正常,4PIN EN-LDO高电平,VL 5V,VREF 2V正常,14PIN EN1是5V高电平,27PIN EN2是2V高电平,工作条件满足,更换PU4,还是0。01A。

3):断电测3V/5V后级电压对地值,发现3VS对地只有9,明显不正常,加电烧,U30 PC卡管理芯片OZ601TN 发烫,拆下后3VS阻值恢复300多。

4):通电待机0。03A,3VALWP/5VALWP/1。2VALWP正常输出,上电电流跳动几下到1A左右不动了,好像到显卡了,测各电感发现PL7 +NBPCOREP 电压是0V,可能是设计的不一样吧,少电压北桥还能工作。

5):测PU6外围电路正常,11PIN EN1 NB -COREP- EN是3。3V高电平,更换PU6 ISL6228,北桥1。1V正常了

6):上电跳到1。4A左右不动,上次加焊过没好,重植一次还是不显,更换一片新的北桥,终于看到ACER的LOGO了。

网友:
修好学是好的, 有点走大了路

网友:
很强大,图纸多多啊

网友:
很有条理,是真正的维修师傅。这主板修好得500多吧

网友:
哪啊,600多,换板1000多类

网友:
我的这个宏机器,也是没系统供电,工作条件都给你的一样,但是没输出,换了还是一样,但电感对地200左右也是正常的呀,实在没思路了,楼主能不能帮一下呀,谢谢了

网友(2011-01-04):
楼主的图纸能分享一下吗?手里正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子,是进水的。先谢谢了!!!
79294385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