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TX97 CPU不工作

楼主(2010-11-22):
大家好,我前连天接到两台华硕TX97主板,用诊断板检测上电RST亮一下然后运行灯亮,BIOS灯没反应,如何下手维修?谢谢了。

网友:
按U不开的条件查。。电压   时钟。复位。各类总线。

网友:
刚开机诊断板+5、+12、-12、RST、CLK灯亮,然后RST灯灭RUN灯亮。复位和电压应该都正常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