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canon d323复印一半正常一半黑影

楼主(2010-11-22):
我有一个佳能的d323打印正常,就是只要复印,出来的纸张就是下面的那个图示:
我把激光部分全擦了,打电话问别人说是,里面的那个白色的数据线断了,我用万用表量了,全是好的啊!!擦过激光部分,当时好了,今天,又发神经了,就是那个黑影子!!如果扫瞄部分不对了,应该弄哪啊。
佳能

网友:
扫瞄头的头缆线我量了,好的

网友:
鼓有没有问题,换一个试试啊

网友:
应该和鼓没关系,如果激光器没问题,那就只有检查扫描头了,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。

网友:
没有遇到了

网友:
如果打印效果正常的话,没有什么考虑,直接检查扫描线了.特别提醒下,量的时候,要来回折下.结合故障效果,本人觉得扫描线的故障比较大,前端是好的,后端才是黑的.在复印的时候,你看下,就知道是否是扫描线的故障了!